系统关不了机,关机就是重起,可以强行关机

楼主(2008-09-25):
系统关不了机,关机就是重起,可以强行关机 。。。强行关机 就关机了   ,也不重起 。。

求救

给个维修 思路 ~~~~~~~!!!

网友:
系统设置问题。设置系统解决。

网友:
一般能强行关机,那主板的开机电路基本没有问题(只遇到过一两起例外)

先将系统,设置方面的可能性排除掉

网友:
主要 是 系统 重新装的 新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BIOS设置,你是XP系统吧!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PW/ON脚的电压只有1.5V,电阻那头有3.5,所以换了电阻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