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诊断卡代码CF,请问哪里坏了

楼主(2008-09-25):
AWARD的bios,io是83627HF,开机的代码定在CF,重启以后还是CF,
bios程序更新过了,整个BIOS芯片也换过,还是同样的代码,请问哪里坏了,应该怎么修

网友:
CF查BIOS 上次遇到着问题主板放电就好(精英NF3)

网友:
结果怎么样了.行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刷过主板BIOS以后,最好在放下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