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电脑显示器管座注意事项

楼主(2008-09-25):
本人接到一款三星的显示器 开机的时候模糊严重 过段时间就会恢复。于是本人怀疑是显像管管座质量不佳。更换管座。
由于本人经验不足。因为我以前是修电视机的。所以在换管座的时候不小心把管座弄坏了
不过走遍了大街小巷都买不到合适的
因为此管座是8脚的加一个加速级的共9脚
所以这显示器要是找不到合适的管座就只能宣布其报废
所以大家以后不管是在换各种显示器配件的时候
尽量别把她弄坏了
以勉造成这样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修机也好,拆零件也好,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太暴力,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是什么管座这么特殊吗?

网友:
该不会是把双聚集当成聚集+加速吧

网友:
应该不难找吧.~我们这都是从报废机子上拆了好多~

网友:
三星的管座只不过加速级的脚要做的凸出来了一点.用普通管座照样能用.脚不够长的地方可以接一点点.

网友:
如果不是双聚焦的,应该很好买才对呵,除非是特殊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