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usb对地短路了是不是南桥也挂了

楼主(2008-09-26):
如题..是一个客户插前置usb 的接口............u盘时..引起前置usb短路了就开不了机了.

此前置是从南桥旁边转到前面面板来的.

现在触发..测柴色5vsb短路..把1117拆下..还短路..p14脚不短路了.

但1117的输出脚还是短..路......不拆117时.南桥发汤..

我想肯定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有可能  要是这样就惨了

网友:
百分之九十.......................................

网友:
学习了! :lol

jlhdcwl -1 小惩,下载2次,发一个帖还是灌水

网友:
都 不能用,可以考虑一下加卡了。

网友:
能告诉我什么是1117和什么是P14吗?
在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给个连接好吗??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好大了,1117是三端稳压呀,接上南桥发热,南桥内部短路了。

网友:
1117是三端稳压管P14是电源插头第14脚

网友:
南桥100%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