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取暖器照样拆内存槽、PCI槽、南北桥

楼主(2008-09-26):
前几天收了块三帝848主办内存槽被人夹得稀烂,原因是拆内存用老虎钎。
今天闲得没事翻出块坏主板拆DDR内存槽,第一次用电烙铁加风枪拆结果是变形,第二次想到冬天用的取暖器,把要拆的
主板放到上面,打开取暖器开关进行加热。加热过程中用镊子拨附近的贴片排阻是否能推动。加热过程大概10钟左右开始
用手去轻轻向上拉看是否松动(注意高温烫手)等焊点熔化后就可取下内存槽(图1)
被拆的主板内存槽没有了

拆下后装到这块848主板上。正面排阻有点发黄用了助焊膏

反面

PCI插槽(图2)

南北桥(图3)

取暖器(图4)

内存槽换好后上电测试(全部过程用到了取暖器电烙铁)

网友:
电暖气加热本人测试,低温档温度不够(本人采用的电暖气实测板下的温度是170左右)高温档必然把板烤焦! 单纯靠调整距离很难找到既能熔锡又不超温爆板不太现实现实。还是低温档做底部加热(搞好支撑防止变形)上面用风枪比较妥当!          下面是本人亲自操作实录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7507-1-1.html

网友:
不是你那种取暖器 像灯管的那种

网友:
像这样的加热方式 就算你取下这些插槽 主板上的电解电容估计都已经开花(顶部爆裂)

网友:
佩服楼主的勇气, 受我ㄧ鞠躬......再请问下,有没有后遗症 !
买部预热台......几百块有这么难吗?

网友:
取暖器做底部加热 上面风枪局部加热 这样的操作别说是拆。就是换完了以后 塑料件不变形  旁边的纸质标签也不变色  板也不变形   有空我上图 你们看看

网友:
图在哪里,快快上吧!

网友:
强人啊
这也行
可惜我的电暖气是出热风的那种...

网友:
强人,佩服。这样都能拆。

网友:
这样搞,还是不好,感觉机器和人都危险

网友:
发现内存槽边的那么多排阻全都变黄,有的变焦,是这样吗?
还是相机的问题?

网友:
确实会变黄。电容会爆。。。。。

网友:
(1)   8205热风枪+吸锡器 (2)  热风筒 效果大大的好,不过细看不出来是换了槽的,一般一起换两根是常事.

网友:
我就是找不到好的土法去这些玩意

网友:
你说的那种叫卤素加热器,可以加个温控,

网友:
唉,又一个强人,以前买不起BGA的用这个,现在BGA便宜了,还用这个,有没有搞错,哈哈!

网友:
预热台多少钱一台,取暧器很难调控温度

网友:
这种单纯的靠电暖气整体底部加热,拆插槽或南北桥是行不通的~ 只能是用作底部的辅助加热,上部在辅以风枪就很轻松了!整体的底部加热拆完了插槽估计板的底部也焦了  2楼是我亲手操作的。我拆换完BGA周围的塑料件和纸质标签都不变色更没变形!电暖气底部加热面积大效果很好  现在我买的电炉和温控器已经固态继电器都没用

网友:
楼主来一张板子在取暖器上的照片行不

网友:
楼主牛人。还用这个

网友:
整个板子不都被烫乱了吗

网友:
真是个强人。人才啊,

网友:
本人觉得楼主的办法是可行的,前提是必须掌握好温度

网友:
我试了一下,板的底部焦了,但通电板还可以亮。

网友(2008-10-27):
预热台现在是1500元左右一台,红外线加热才是1800元就有啦在淘宝上卖的。

网友:
感觉就一个8208D就可以搞定,我们现在就用这个,蛮好用的。底部不用加热也可以。不过我们修笔记本的主板,只要固定好,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