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 没有高压,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9-26):
飞利浦107S6 按电源开关可以正常开关机。现象是显示器黑屏,量得高压包的1、3、9、14角的电压为100V,其余各角为63V。还量得开关管初级3个角上有300V直流,到次级就只有100V和63V了。这个正常吗?是不是这个开关变压器有问题。我已经把该换的都换了(其中包括TEA1507、开关管6N70还有一个ET1103光耦)。小弟是新手。刚开始修显示器,哈哈。哪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吗?谢谢。
说明:这台显示器刚拿过来不是这个现象。一开始是高压包打火。觉得这个应该瞒简单的。换个高压包就没事了。谁知换上去一看。发现继电器老是啪嗒啪嗒的跳。后来发现是高压包附近一个
二极管
短路。换上之后电源可正常开机,继电器也不跳了。但是发现显示器黑屏。可这时高压包的电压有180V。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我没事找事。在高压包附近有个可调电位开关,在线路板边上,编号是6011,本来是在中间的我把它往上播了一下。结果开机电源灯跳了两下。后来电源按键没反映了。开不了机。查了很久。发现一个电阻烧黑。换了几个二极管。电源是可正常开机了,现在就是这个现象。实在想不出其他的问题了
。
希望知道的帮帮忙啦
。
开不了机

网友:
呵呵,我来给你说吧,直接换包,换上后看看好不好,如果不好,不好意思就是单片机坏了,也有可能是rom坏,自己看看吧
我就是这样修的,和你说的一样的情况,

网友:
你上面说的高压包已经工作了。换高压包看看。看看聚焦极是否有电压。

网友:
那就换板啊,我这有呢!

网友:
哎,没辙了。搞了几天搞不定了。做报废处理了。

网友:
这种机子,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