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96彩色显示器,开机黑屏,指示灯不亮机内有只只声

楼主(2008-09-26):
开机后,测量开关电源主输出端为10V 断电后检查2次电源开关管。短路性损坏。用手里的IRF63A带换。开机2分钟后发现很堂手。此时一次电源电流(C620正端与D401正及之间刚开机器的时候830MA 一分钟后很快上升到1A  正常D0S模式下为450MA 怀疑管子性能不良
千万百计找到原装的9N25后还是不正常
由于行工作电流在为360MA 缓役L402性能不良  换好后鼓掌排除

网友:
我的显示器是EMC-D777K的,也是开机黑屏,指示灯不亮,KA3842的6脚输出电压为0.7V
,CPU没有5V供电,不知5V供电从什么地方来的,查了好久都没有结果,希望高手指教一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
CPU的5V是开关变压器提供的 重点检查开关电源到CPU的整流滤波电路 看看是不是2级管开路 还有线路上的电阻
KA38426角输出正常直为0.5--2V 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