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带电拔内存烧主板

楼主(2008-09-26):
一杂牌845GL板子带电拔内存烧了3055   和内存金手指 2处   换上3055  换内存不是不过内存  走  D0   仔细一看2个查槽都有烧伤  且位置不同   内存插槽内烧化塑料 把槽内接触点给糊死了    没法换槽    灵机一动  应镊子从5槽上部孔把触点捣出或把烧坏那一小点的槽弄坏      一名话让里面金属片漏出   刮一下   上内存  OK

网友:
哎!

为了自己的失误埋单啊!

网友:
呵呵  失误了只要能电亮了就行啊

网友:
一般这样烧了的内存条还是能用的

网友:
这都行?上次我1块杂毛板,2条内存槽都松得内存一碰就掉,用了1个下午换了1根内存槽,结果到b0就过不去,真伤心啊,焊工差

网友:
内存上有好多的地线,一般情况下烧的是地线,就是金手指上比较粗的线了,这种内存有大部分还是可以用的,不过有些容易出现蓝屏的。

网友:
在维修中难免会出现这的失误的了.

网友:
内存巢真不太好换呀,如果只用个850 相当难,
有锡炉还好点儿,

网友:
在维修中难免会出现这的失误的了

网友:
不带电拔内存应该是常识了。。

网友:
误会啊   不是我烧的    是一个大学生烧 的我维修的

网友(2009-05-02):
一般都烧这个管子吗 ?

网友:
我也是这么处理的,把弹片弄出来就行了

网友:
这么处理有个问题,烧过的弹片,应该是弹性不行了,而且弹片背面支撑的地方也被烧没了。这样弄出来后,多插几次内存弹片可能会缩回去一些,造成该点接触打火。最好是在弹片后面垫些纸

网友:
这有什么好说的啊?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