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nf7 clk 灯闪

楼主(2008-09-26):
上不上CPU都是一样的现象,DEBUG卡上的-12,+12,+5,+3.3长亮,CLK灯很暗,还有点闪烁,在正常板上就很亮,RESET灯亮下即熄,IRDR和FRAME不亮,大家看下是什么故障
cpu

网友:
不要太依赖DEBUG灯。
要想知道时钟的状况,
现测时钟的 3.3V 供电, 然后测时钟周围的 电阻 看看都有电压没, 有就代表 时钟已经发出了。。
或者你手摸时钟晶振 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