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MS保存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26):
为什么在电池和跳线都有3V的情况下..主板其他也正常的情况下...COMS里的信息只有时间和日期能保存而且还很准 其他信息也可以保存就是断电几分钟后就自动恢复出厂设置(时间日期不恢复..正常)..搞得老是要按F1 ...怎么会出现这现象..只能保存时间其他不行??刷个BIOS会不会好???/

网友:
可能BIOS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刷BIOS修好的~
还有其他原因引起不保存吗~比如南桥~
继续关注~

网友:
多刷几种不同版本的BIOS试试!有些不支持

网友:
我上次也有一块板跟你的问题一样的,到现在还没思路修它,只是启动时要按下F1就没事了。

网友:
这叫做CMOS漏电,一般是换电容,不行,换桥

网友(2009-07-22):
应该是CMOS漏电,把它旁边的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跳线插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把电池取下来把电池座的触点用锡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