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775座子虚焊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8-09-26):
最近遇到很多775座子虚焊的  加助焊剂用风枪从下面吹并无效果 听说很容易把针吹塌
难道只有重新植珠吗??
没有其他办法? 期待大家赐教

网友:
买个BGA机一切搞定

网友:
一般的BGA机做不了CPU座子的,贵的吗一般人买不起..........
       我是这样做的,买个主板固定架再买个风筒,温度控制好一般可以搞定~

网友:
BGA机有了做775的座子也有难度,加焊后不化锡

网友:
加焊后没效果吗?我会的锡炉,加风枪加焊,觉得还可以吧,修好不少775针虚焊这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