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跑完26喇叭就吱吱的叫几声是不间断的叫。

楼主(2008-09-26):
一杂牌主板开机跑完26喇叭就吱吱的叫几声是不间断的叫,马上要硬盘启动了,也就死机了。头次碰到。
硬盘

网友:
认的到硬盘吗?
用洗板水洗下南桥~刷BIOS~换时钟~IO~
慢慢排除~

网友:
刚碰到块返修的板~也什么不听的叫进不了系统~
那板之是我修过的~来我这里不过没问题~应该是他的硬盘或者数据线什么的有问题~
写这个给你个提示~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I/O 换一个就好,我前天刚修了一片,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块。键盘不好用哦。吧键盘接口后的排容摘了就好了

网友:
建议
不插键盘,换个内存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