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答题全对却少得了5分,系统也会犯错?

楼主(2008-09-26):
积分=威望【积分是升级的标准,只等于威望。 和下载无关,下载的时候,扣除的是“经验”】
【下载须知】请不要使用下载工具如"快车""迅雷"等下载,发生一次连接,即扣除一次积分!切记!

新人参与答题,在这最后一题上折戟。“使用迅雷等下载工具下载资料会造成多扣经验吗?”我回答是“不会”。可看版规,似有矛盾之处啊。

网友:
一直被模仿,不曾被超越!

去哪答题

网友:
看网页上面一行有个“答题得分”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不矛盾,写的很清楚,发生一次连接就扣一次积分,你在用工具下载时,你能只保证就连接一次吗?保证不了,那分就会扣个没完的,所以你答错了。

积分=威望【积分是升级的标准,只等于威望。 和下载无关,下载的时候,扣除的是“经验”
【下载须知】请不要使用下载工具如"快车""迅雷"等下载,发生一次连接,即扣除一次积分!切记!

如果说我理解有误或官方所说不矛盾的话,那就是使用迅雷等下载将既扣积分又扣经验,所以不管怎样我的答案都错了。

网友:
由于网站资源有限,使用迅雷之类下载工具会使服务器负荷加大,占用大量网站带宽,使其他会员无法访问本站。所以要限制该类工具。

除非在特别指出不扣分和不限制迅雷下载的地方,否则不要使用迅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