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2000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08-09-26):
康柏M2000的机器 用电池不开机 插上电源能开机 使用正常,插上电源开机后,再拔掉电源用电池也可以使用,在系统显示电池充电中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看看在适配器和电池都插上时,有充电吗?充电顺利吗?如果充电良好的话,充满后拿下电池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是不是额定电压的1.3倍左右,是的话,电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否则检查一下电池,另外看一看电池到保护隔离电路的那一段怎么样。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冲电电路有问题导致电池一直空着

网友:
换了个MAX1772还是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还有就是PQ44  4425这个管子8个脚全都通着  正常吗??以前也遇到过没这个问题啊 ???

网友:
肯定是放电电路有问,你沿着放电脚,跑线路下去,有可能就是哪个小电阻有问题,贴个图吧,

网友:
这个图片是MAX1772

网友:
现在进系统,显示充电中,一直是33%,冲不上电,电源拔掉就断电了,电池也不弄用了。

网友:
你查一下Q3Q2看看,还有PQ11和1772的周边器件和电管

网友:
电池充电电路和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吧,这个应是充电路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台神舟的,老是充电只有0,但是电池是好的啊,期待着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8个脚都通着,肯定是坏了。

网友(2008-11-06):
这些问题都没碰到过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