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QM 17B007高压包更换求助

楼主(2008-09-26):
一现代的显示器高压包爆裂,型号是FQM17B007,原机上的包没有单独的G2引线到尾板的,面是经过高压包引脚经一个
二极管
再到尾板,在淘宝上买了个包型号一样的,G2有一条引线的,请各位老大们说说这种包怎么换好
[
]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直接接到尾板就好了,原来大板上的线断开

网友:
直接接一到尾板G2,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人也是哟,你把包换上去试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
换上去试一下是可以,我这不是怕出问题吗,一出问题又要好多天买配件,

网友:
把包换上去,直接把G2接到尾板,断开大板上包出来到G2的二极管,上电,有不间断的轻声嗒嗒声

网友:
节后要发个新的过来,看看是不是没G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