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08-09-26):
一杂牌板 核心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没有片选。CPU不工作 诊断卡显示FF。 现在有什么思路啊???

网友:
刷个BIOS~换个时钟~IO~不行就换板~

网友:
内存条件正常不~比如说系统总线~两条都要是3.3V

网友:
没有cs片选,应该查查cpu-北桥-南桥-bios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解决  我看你还是省省心别费事了

网友:
量量底座看看有没有空焊什么的阿

网友:
BIOS的片选脚的电压不是低到高再到低的跳变 吗??  现在只有低到高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