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996型号是9klrc9主机关机后绿灯仍然亮重起计算机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8-09-26):
aoc c996型号是9klrc9,电脑主机关机后绿灯仍然亮重起计算机显示器不亮.就是拔掉信号头还是绿灯亮,灯不会变,测量CPU1脚电压变成了高电平待机,此时接上开好的主机.显示器就是不亮.怀疑虚焊,全板补焊,显示器可以点亮,此时关闭显示器的开关,马上打开显示器开关,显示器又绿灯亮但是显示器不亮.没有该机的图纸.不知道CPU 的引脚定义.无从查起.求斑竹给予回答为谢.CPU型号是56A1125-525(是42只脚的不是40只脚的)

网友:
你对照一下,与下面的是不是一样?     或者抄一下行管散熱片上的標簽紙,把CMCC或CMPC號也帖上來。

网友:
不亮的时候检查一下MCU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如供电.晶振.总线是否有异常.可用风枪对MCU电路进行加热看故障是否有变化.

网友:
该机的
CMC:993PZCE4MOLE
REV:TOP  A   MB:A

网友:
斑竹求该机的CPU电路

网友:
我传给你的不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