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9V 不定时黑屏 曾经返修过ASUS!!!

楼主(2008-09-26):
ASUS M9V 不定时黑屏 曾经返修过ASUS!!! 解决了 用断时间 又出现相同问题
现在 是 不定时黑屏 黑的时候 仔细看 能看到很暗的桌面
有时候 扳动屏幕 屏幕会出现闪动 有时候会正常
会不会是高压条的问题????
请各位老大 看看啊
桌面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业内人员,最好找专业人员检测下。

网友:
灯管或屏线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确定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
华硕有几款机器都是这个毛病,问题是出在高压板到主板的连线太松,解决方法是把高压板到主板的连线拿下来把所有的插头都取出来夹紧,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同样的故障已经搞定很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