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200.4做自校的停在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楼主(2008-09-26):
这个盘是我以前乱做自校做坏的,这几天上ST的课,就拿出来练手。
大家帮看看这个盘还有救不,下面是这个自校的流程:
T>N2,AA,22
T>VALID Cert Disk Code Detected - Revision # 3.75
Cert Table loaded
Begin Test 02
ASCII logging on

                      Not Power Cycling

                      Not Power Cycling
Zone 0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1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1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2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2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3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3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4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4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5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5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6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6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7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7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8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8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9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9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A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A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B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B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C Head 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C Head 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SkpCylList deleted
Sys= 7000-7028   02B9 SPTK on sys trks
<empty>
drive must be reformatted
Zone 0:  0015 - 17AF   833   552.156
Zone 1:  17B0 - 2FE0   833   552.156
Zone 2:  2FE1 - 40F0   833   552.156
Zone 3:  40F1 - 5700   784   510.588
Zone 4:  5701 - 696B   784   510.588
Zone 5:  696C - 7D00   718   477.647
Zone 6:  7D01 - 8B8B   686   454.117
Zone 7:  8B8C - 9B24   653   435.294
Zone 8:  9B25 - A9D6   616   414.117
Zone 9:  A9D7 - BA00   588   385.882
Zone A:  BA01 - C4BA   548   371.092
Zone B:  C4BB - D105   522   352.941
Zone C:  D106 - DC91   490   330.756
Sys= 7000-7028   02B9 SPTK on sys trks
Total LBAs = 04C66911
EP=1, TA=1, HiGain=1, OTRd=1, Early Rd=0, Splash=1, Reload=1, VCO=1, MRBias=1
Bst/Zap=1, SrvoThrsh=1, RunOut=1, MaxECC=1,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FF, Write=80, ID=FF
No entries in Log
Head Mask 000F -
Read Bias - Head  0   1   2   3
                  E   E

HiTemp Bias Head  0   1   2   3
                  B   B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All Hds 0-1, All Cyls 0015-DC91, Rnd data
EP=0, TA=0, HiGain=0, OTRd=0, Early Rd=0, Splash=0, Reload=0, VCO=0, MRBias=0
Bst/Zap=0, SrvoThrsh=0, RunOut=0, MaxECC=0,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02, Write=40, ID=1E
Napa Srvo Table
  Head   Addr  Ctrl   VGA  SATT  Tap5  Tap6  Tap3  Tap7  Tap2  Tap8  Tap9
    00   FA06    50    3C    E8    8D    A1    D4    9B    1B    CD    85
    01   FA1A    50    43    E8    8B    9F    D0    96    1A    C6    7E
Adapt Servo Zone 07
Adapt Servo 9358.00
Adapts Loaded
Napa DATA load

受空间限制,省略若干
...........................................

Head  -40h  -30h  -20h  -10h   00   +10h  +20h  +30h  +40h
   00  FFC0  FFCF  FFDE  FFED  FFFC  000D  001E  0030  0040
   01  FFC0  FFD0  FFDF  FFEF  FFFF  000F  0020  0030  0040
EP=0, TA=0, HiGain=0, OTRd=0, Early Rd=0, Splash=0, Reload=0, VCO=0, MRBias=0
Bst/Zap=0, SrvoThrsh=0, RunOut=0, MaxECC=0, ECC 2=0, ECC 1=0, ECC 0=1
Data=05, Write=40, ID=1E
No entries in Log
ASCII logging off
EP=0, TA=0, HiGain=1, OTRd=0, Early Rd=0, Splash=1, Reload=1, VCO=1, MRBias=1
Bst/Zap=1, SrvoThrsh=1, RunOut=1, MaxECC=1,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40, Write=40, ID=1E

                          Power Cycling
EP=1, TA=1, HiGain=1, OTRd=1, Early Rd=0, Splash=1, Reload=1, VCO=1, MRBias=1
Bst/Zap=1, SrvoThrsh=1, RunOut=1, MaxECC=1,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FF, Write=80, ID=FF
ASCII logging on
(SN: 3HS9ECS6)
.PW
ASCII logging off
3.75
Napa Srvo Table
  Head   Addr  Ctrl   VGA  SATT  Tap5  Tap6  Tap3  Tap7  Tap2  Tap8  Tap9
    00   FA06    50    3C    E8    89    9E    CF    94    1E    C7    7B
    01   FA1A    50    42    E8    8D    9F    CF    96    1A    C8    82

                          Power Cycling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在这个地方就没响应了,在终端下重新加电Ctrl+T也出现T>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一路aaaaaa之后按任何键没反应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磁头的问题!
另外尽量使用N2,,22不要用N2,AA,22!
可以尝试换个CERT试试

网友:
加电进F级开SF
不行就换板换固件再做

在不行就是头的问题了,只有扔了

网友:
出现AAAA是终端指令线掉线了
在做SF前把指令线速率调到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