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G6841DZ和SG6841D代换问题?

楼主(2008-09-26):
一清华同方17液晶遭雷劈,开关管电源IC-SG6841DZ和它周围的几个电阻坏,将坏件全部换掉,加电试机发现电源无输出,怀疑6841DZ不能用6841D代换,,好象要改一下电路,请同行指点

网友:
两个代用没有问题的啊,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输出估计是电源还有东西坏。雷打坏的机子最好将光耦,431也换了.

网友:
有无检测稳压管子和小电阻

网友:
SG6841D周围电路很简单,就几个电阻和几个二极管很好查,光藕和431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测下7脚是否为13V以上20V以内等。  朋友烧利害了,可能PCB板也有可能出问题,你这种要仔细查周边电路。。。。(重点测芯片附近电路)看芯片启动条件是否都到位了。条件全满足,排出开关管。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点评):
单层板pcb还能烧厉害了?不明所以

网友:
换个通用板电源高压一体板 多简单啊

网友:
用贴片SG6841SZ代换后电压有输出了,带负载电压分别为:22V和5V,但不带负载电压为:34V和5V,应该正常吧

网友:
修了很多液晶电源,第一次发现带负载与不带负载电压有10V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