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容的是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2008-09-26):
笔记本电脑维修标准教程中看过多次有“升压电容”的字样,百度搜索确实有升压电容器,但是没有找到这种电容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不知有同行知道吗

网友:
电容负端也有电压,跟正端电压叠加起来,形成一个高电压。

网友:
要详细的过程这个要去问张老师!!!

简单理解就是把电容当电池,将正极端的原有电压加上电容上存的电压进行叠加!!!

网友:
大致意思我明白了,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