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845GV-M2开机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9-26):
修之前不能正常启动,开机跑到C1之后马上自动重启再到C1……,好象保护一样.能触发,复位也正常.
自动重启

网友:
先上假负载,开机后不再重启,好像一切都 正常,不管换什么型号的CPU上去就是不行,启动到C1就重启

网友:
那是那里出现问题啊?发出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是怎么样的解决的啊.

网友:
测内存电压,正常电压应为2.5V,但现在只有1.5V.,更换相应的2055N管后供电正常。再上CPU后先没上内存,再试还是到C1就重启(我晕)。

网友:
后来上网一查,精英的板子没上内也会启动到C1后重启……上了内存一试,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