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纯平显示器外壳怎么拆?

楼主(2008-09-26):
一台三星纯平793MB进水了,想拆开吹干。后面两颗镙丝拆开了,但是前上面好像还有两个卡扣扣住,拆不开,
那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对准上面的两个卡扣位置,用两把平头起子用力插下去,一定要用力!!!!!!!!!!!!!不要怕坏,再往前耗下就行了.

网友:
试了还是不行,看来要用暴力了

网友:
我服了你啦,拆个显示器从早上搞到下午,不就两个扣吗,用扁平的东西插下然后耗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