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160021a 敲盘

楼主(2008-09-26):
大家好:
我的电脑在更新病毒库后重新启动不能识别硬盘,换机或BIOS下都认不到盘。冷启动时硬盘有加速转动和“喀呲,喀呲"得声音。热启动时硬盘没有反应。硬盘上有很重要得数据,请问有办法修复或者恢复数据吗?谢谢~~

网友:
更新病毒库后和不能识别硬盘没有关系,查硬盘的供电。

网友:
检查你的硬盘电源线,看插的紧不紧,要不就换一个

网友:
先检查电路板,板没有问题的话祝贺你:磁头坏了,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帮你把

网友:
谢谢大家拉·~已经证实是磁头坏了~~不知道能不能恢复数据~~成本多少~

网友:
磁头坏了...要数据好像。。只能开盘了。。。。

网友:
学习学习,硬盘各部位常见故障汇总.

网友:
磁头坏了 要换磁头 了
磁头坏了 要换磁头 了 ST 还是比较好换的了 大约1000 要是MT 就比较难了 特别是Y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