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一直不知道478负载的使用,找到了一个详细资料大家分享

楼主(2008-09-26):
⑴假负载的作用与用途:它主要是用来测CPU的各个点与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之后才能上真的CPU(这样就避免了在维修 主板的过程中把CPU烧掉)。他也可以用来测CPU通向北桥或其他通道的64根数据线和32根地址线是否正常,是维修 主板必备的工具。

⑵它的使用方法与步骤:上真CPU前必须要做的六个检测步骤(前提是上假负载,通电后)

测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是否正常。
测假负载上的复位[RESET#]与电压是否正常。
测假负载上的时钟与电压是否正常。(用示波器测假负载上的时钟是否有波,有波表示正常)
测假负载上的PG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测假负载上的1V参考电压是否正常。
测主板上的核心供电的下管C极是否有三波(用示波器测下管
C看是否有三波。可参照核心供电)

注:当以上均正常之后就可以上真的CPU了。

⑶各种型号的假负载图解:1.P4 478的假负载(C4.P4)图解(参照478的正面脚位图)。

核心电压:图标 VCC 图中位置 AF21 参考电压 1.75V。
复位:图标 RESET# 图中位置 AB25参考电压1.75V。
时钟:图标 BCLK[0] BCLK[1] 图中位置 AF22 AF23参考电压 1.75V
PG信号:图标 PWRGOOD图中位置AB23 参考电压 1.75V
1V参考:图标GTLREF 图中位置 AA21 F20 AA6 F6参考电压 1. V(注:四个当中有一个为1V,均为正常)
64根数据线:图标 D#[0]→D#[63] 图中位置 B21→AA24参考电压 1.75V(他们的对地阻值与对地电压均相同)
32根地址线:图标 A#[03]→A#[35] 图中位置 K2→AB1参考电压 1.75V(注:他们的对地阻值与对地电压均相同,A#32、A#33、A#34、A#35未开发)
VID信号:图标 VID0→VID4图中位置 AE5→AE1参考电压无(注:VID0→VID1→VID3→VID4需要连接在一起的都接地,VID2不接地)
感应信号:图标 VCC+VCCSENSE图中位置B7+A5参考电压无(注:VCC+VCCSENSE连接在一起才能产生感应信号)
⒉SOCKET370的假负载图解(参照370的正面引脚对照图)

核心电压:图标 PLLI 图中位置 W33 参考电压 2V
复位:图标 RESET 图中位置 X4 、AH4参考电压1.5V到2V之间(如果有一组没复位可以用线将X4与AH4连接起来)
主时钟:图标BCLK图中位置 W37参考电压无(用示波器测假负载上的时钟是否有波,有波表示正常66M、100M由时钟IC发出)
辅助时钟:图标PCICLK图中位置J33 参考电压无(用示波器测假负载上的时钟是否有波,有波表示正常14.318M、16M由时钟IC发出)
PG信号:图标 PWRGD图中位置AK26 参考电压只要有高电压就正常(低电压=无电压、有电压=高电压)
VTT参考电压:图标V-1.5、V2.5 图中位置 AD36、Z36 参考电压 1.5 V、2.5V(注:作用为HOST总线数据线地址线供电的)
1V参考:图标VREF 图中位置 E33参考电压 1V(注:太低了不开机)
64根数据线:图标 HD0→HD63图中位置 W1→F16参考电压无(他们的对地阻值与对地电压均相同)
32根地址线:图标 HA4→HA31 图中位置 AH12→AD41参考电压无(他们的对地阻值与对地电压均相同,有3根未开发)
VID信号:图标无图中位置 AM34、AM36、AL37、AJ37、AK36参考电压无(把他们均连接在一起)
⒊AMD462假负载图解(参照462的正面对照图)

核心电压:图标 COREF 图中位置 AG11 参考电压 1.6V
复位:图标PWROK图中位置 AG3参考电压1.5-1.6V
时钟:图标 BCLK 图中位置 AN19、AL19、AN17、AL17参考电压无(用示波器测假负载上的时钟是否有波,有波表示正常)
PG信号:图标 PWROK图中位置AE3 参考电压只要有高电压就正常
CPU参考电压:图标ZM 图中位置 AC5参考电压1.6V
0.8V参考电压:图标VREF 图中位置 W5参考电压0.8V(由1.6V经两个电阻分压得来)
2.5V参考电压:图标PICD# 图中位置 N5参考电压2.5V(由电源IC经三极管得来)
64根数据线:图标 SD#0 图中位置 AA35参考电压1.6V(他们的对地阻值与对地电压均相同)
32根地址线:图标 SA0#0→SA0#15、SA1#0→SA#14 图中位置 J1→A5、AG29→AN31参考电压无(他们的对地阻值与对地电压均相同)
VID信号:图标 VID0→VID4图中位置 L1→J7参考电压 VID0+VID2+VID4+VSS产生1.6V核心电压
注:以上均属于个假负载的测量参考图解,如果按以上的测量都正常后就可上真的CPU

网友:
网站上早就有了,

网友:
其实本人修主板也就能解决CPU、内存、南桥供电等故障,涉及到时钟、IO、触发等问题一般都没时间研究、也就不修了。

平时也不注意积累经验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