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NZ12S 黑屏故障(在线等)

楼主(2008-09-26):
三星710NZ12S 黑屏故障,不接信号线屏幕上有无信号的提示。接上信号线就黑屏。指示灯闪。(绝对不是非最佳模式的毛病)除了按AUTO键显示 TEST GOOG!
其他的键都不起作用,MCU已经跟换了。还是一样。高压板检查没问题!

请教下大家这个毛病该怎么修。是什么地方引起的?
谢谢

网友:
驱动板有短路的?
重点是驱动板上面的三极管把
接信号线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还是MCU的问题,楼主是换的新的MCU,还有是重写的?

网友:
绝对是换新的MCU

网友:
换程序一样的MCU.

网友:
请问谁有三星710NZ12S 的MCU程序。我没找到。就写的710N通用的、有的朋友麻烦上传个。谢谢

网友:
帮你一把咯。搞定发下结果

三星710n_710nz12

网友:
绝对是MCU问题 绝对标准的MCU故障

网友:
下来楼主这个。请问下楼主这个文件的后缀名是BIN还是hex。我写了不行。另外我这台显示器的mcu码为F465.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我是写三星另外的一个型号的程序,反正不是710N系列的,就好了

网友:
可以肯定一点,F33D可以用在F465上,如果不行的话,就是程序不正确,道理其实很简单,你在哪里买编程器的,就在哪里要程序就OK了,三星的程序是最基本的,如果连最基本的程序都没有配套,要编程器干什么?~~~~~~

网友:
再帮你一把咯..这个再不行的话我也没法了哈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的。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MCU的问题

网友(2008-10-28):
我才写一次,芯片就提示损坏了,郁闷

网友:
MCU的问题,你在编程器上看看写进去的数据跟原程序有没不一样,有的新MCU还没用就是坏的很正常!

网友:
我也见过这种现象,是KTC的,厂家说是因静电引起的,处理方法是:拔去信号线,按住AUTO键+开机键,5秒钟,屏会显示满屏红、绿、蓝后,插信号开机就OK了,你可试试

网友:
MCU坏

可能是MCU坏,更换MCU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