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8-09-26):
主板家电不开机,短接power on无反应。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在线急等!谢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啊!着急打错了!是主板加电不开机。

网友:
power针上有5v电吗

网友:
加qq聊20081913

网友:
是联想的机器。cpu不转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新手区有专门的帖子.

网友:
跑开机电路,电源没问题吧?

网友:
开关针有2。5的高电平吗?没的话跑开机电路```````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电源是不是好的,然后按照开机电路的维修流程去维修!

网友:
提供的条件太少了,连电源都没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