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6):
一片EP-8KHA+,无跑码显示FF,测试各电压正常,复位正常,BIOS灯长亮,拆掉BIOS芯片BIOS灯不亮,重刷bios故障一样。换IO也没有效果。CPU内存是好的,BIOS在另外一块板上也正常。
现毫无头绪,请各位指点思路。
刷BIOS

网友:
请问版主,是加焊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一般是CPU座子跟北桥空焊的吧~!!~

网友:
南北桥压下 ` `
应该可以压的出来~
还有坐子~

网友:
NQ和SQ可能是虚焊了, 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这板扔了,请版主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