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兄弟TN-2050硒豉有个部件不知装哪儿了.

楼主(2008-09-26):
因为原来加粉用的那个盖子打不开,只好准备从刮板那儿加粉,把粉盒及固定刮板用的铁板拆开后,清洁时,没注意看.有块小的长的铁板掉出来了,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的.请朋友们看看是放哪儿的.谢谢!
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第一张图片中,是下面的那块小铁板不知放哪儿了.第二张就是右边的那个.同一块东西.

网友:
这种硒鼓我经常性的加,不过我没完全打开过粉盒,它是鼓粉分离的,还有就是这种鼓没有废粉仓的。你可以根据罗丝眼打出它相应的位置。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朋友的建议,我已经把它装上去了,它就是在垫在刮板的下面的海绵上,刮板在中间,然后那块大一点的铁板再压在刮板上面,两块铁板有两个镙丝孔刚好对位,把刮板夹在中间压紧,用两颗平口钉固定,然后大铁板的最两头还有两个镙孔是因定在塑胶上的.

网友:
路过,本人菜鸟,准备买打印机,看中了佳能的CP770,十一去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