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865P一开电源开关就自动加电(风扇转)

楼主(2008-09-26):
英特尔原装865P一开电源开关就自动加电(风扇转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這一次正常關機下次就不會了!

或者是BIOS設置問題!

网友:
应该就是BIOS关于电源管理设置的问题!

网友:
英特尔原装主板很多是这样的啊,主要看是不是开的起机器呀,如果机器可以正常进去系统,那就在系统里正常关下机就OK拉。

网友:
正常关一次机一般就可以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是coms电路有问题
看看时间能不能保存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换了硬件后有时CMOS会恢复出厂值,我也搞不懂是什么问题,但主板是好的.

网友:
英特尔板就这样,通电后风扇先转下的,没有记错的话显卡也要工作下因为用过英特尔的865板所以知道这种情况

网友:
英特尔板一般非正常关机!!上电就自动开机

网友:
如果能正常按开机键4秒关机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