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桌面显示OK,非桌面显示超范围

楼主(2008-09-26):
L1550S LG15寸的,主机正常进了系统桌面后,显示器就显示正常,在进桌面之前都显示超范围,有的时候也只显示 显示器的logo,这个是什么问题?MCU?程序坏了?
桌面

网友:
这个属于低分不正常,两个可能都有。1.MCU程序 2.24C数据~~~~~~~~

网友:
三星这种情况比较多吧,MCU的问题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