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双敏主板主板问题?

楼主(2008-09-26):
今天接一块754双敏主板.用户说点不亮,我用假负载测电压.系统复位信号0.10V电源好信号0.10V CPU内核电压1.53V总线基准电压0.30V串行总线电压1.21V VTT调整电压1.23V.系统复位信号和电源好信号明显不对,在我以前修这种现象的主板一般换了8脚的RT9214芯片换了就好.这次不杂不行了...郁闷当中
跑了半天的线路也没跑出结果来.哪个大哥给点思路......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啊!!!!!
自己先顶起..........

网友:
PCI有无复位?检查一下时钟正常不?
[
]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仔细点
~现在有没有复位~

网友:
复位是正常的...没得时钟电压...请问时钟电路怎么分析啊?

网友:
PCI的时钟在哪个脚啊?????

网友:
PCI~B16
不上CPU量不出来的~
754的板都这样~看看北桥供电多少~?

网友:
上PCI打阻值卡,时钟电压是1.6V..北桥供电1.2V...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啊!!!!!

网友:
1.2V正常
那内存的供电和系统总线呢?
你只少也把这些说清楚吧~

网友:
内存的供电为3.2V和系统总线电压为2.5V。这个板子是集成显卡。这两个电压是不是反了啊!我用的是打阻值卡测的电压。主板型号是754GT6。。。

网友:
LZ越说乱,没有头绪了哦
想帮你分析一下都觉得没有找到地方下手

网友:
就是说整个主板上都有时钟电压。就CPU没有时钟输入电压。上CUP假负载测试复位信号的电压和PG信号的电压没有。麻烦孤帆远影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是那里出问题了,小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