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9-26):
今天终于有个客户让我为他加粉了,机型是HP1018.说实话,我还从未加过粉啦,不知到时侯会不会糗。还好在网上还看了一下加粉图解,希望到时候能够派上用场。到晚上回来就知道结果啦,但愿是凯旋,相信神七会给我带来好运的。

网友:
HP1018用的是最常见的2612A的鼓好加的很!
有问题可以加我!

网友:
加这个粉就是取粉合和鼓相连的销子难点。我一般是先把鼓芯拿出来。。然后用斜口钳拔出一边的销子。另一边可以从内部顶出。。加这个粉还要注意不要把磁辊上的弹簧弄断了。。断了打印就会全白

网友: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鼓,但也是比较难加的,不细心很容易加后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粉倒是加进去了,只不过那个销子我硬是顶不出,怪了!
所以清洁也不彻底,最后打印出来有花点,还好客户是关系户,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不然就恼火了.

网友:
我第一次加的时候也不成功- -。。。多实践吧

网友:
这种鼓主要是销钉不好拆,可以用小扁头改锥在销钉的内侧扎一小孔,将销钉顶出来,此方法对打印没有影响,注意把废粉和剩余的粉全部清理干净,还有充电棍上的有些发白的灰不要碰,切记〉〉〉〉〉〉

网友:
汗,偶准备买打印机了,各位大虾给点意建吧,看中了佳能的CP770……如果要买是不是直接去中关村就可以了?

网友B:
取那个销有点难度!
取那个销有点难度!不知道大家有没好点的方法,如果钻孔才能取出销的话,有些客户看到自己的粉盒被这样破坏,难免对自己日后生意有影响。大家有好的方法都来交流一下吧?

网友:
12a的鼓,比较好弄,本人加过不下1000次。基本上。都没问题。。。
粉一定要过关。。粉不过关,加完会导致有底灰。。或者打印效果脏。。
最好的办法是,先把鼓心和充电辊取下,然后用长一点的螺丝刀。最好,用车条自己做一个。。把销子从里面打出来一点。。然后用斜口钳子把销子拔出来。。
一定要清理废粉。。。加粉时,注意磁辊的导电铁丝,不要弄断了。。装好后,要转动磁辊。看是否正常转动。。最好,别忘记上,导电铁丝。。。否则会导致打印淡。。

网友:
路过,show下我家新买的喷墨打印机,佳能的炫飞CP770

网友:
这个硒鼓加粉看过一次,听别人说一定要小心那个磁辊上的弹簧,装的时候不能硬上,要把里面那个轴对齐。

网友(2008-12-28):
讲一下那个销子的问题,
12A硒鼓有齿轮那端的销子很好顶出,我自己用小螺丝刀加工了一个钩子,很容易就顶出来了。
关键是另一端,确实很紧,好像是被轻微用胶固定过的,
我的办法,T6起子一把(就是拆手机经常用的那种小号六角螺丝刀)
12A把鼓芯和清洁辊取下以后,把T6按鼓芯平行的方向放到粉仓和废粉仓中间,对准销子,把硒鼓顶在地上,拇指垂直向下推T6,那个该死的销子就出来了。
必须顶在地上,经过多次试验,用钩子是无法在硒鼓不着地的情况下顶出那个销子的(只针对第一次加粉的硒鼓)
打字比加粉累多了

网友:
我也没加过,但是我知道怎么加,我经常看。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加粉后打印出来中间偏右有一道黑线。补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9-01-30):
多加几次就就熟练了。

网友:
现在我看到粉就头痛,粉有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