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小口高压条怎么接大口灯管

楼主(2008-09-26):
我刚修到1台HP 的液晶 ,故障是: 亮一下就灭. 我想换块通用高压板试试, 可手里只有1块4灯小口板 ,故障机是4灯大口 .请教怎么把小口板 改成大口 .我直接把高压线焊上去以后 还是一亮就灭 不知道是不是 我方法不对
方法

网友A:
去买大口的转接线啊!

网友:
焊上去是没有问题的,我这边就是这样焊的,

网友:
我晕.只是接口的大小不一样.自已想办法了.

网友:
我也试过可以焊的,还是老样子可能还有其它毛病

网友:
直接换好象可以的了,我这边有一个就这样。与电容相接的分开,不与电容相接的合到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已修好
谢谢各位的提议 ,机器已经修好了.其实很简单 ,我换上去的高压板也是坏的.很郁闷啊.再换一块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