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

楼主(2008-09-26):
内存MOS管坏了啊我就用3005代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会代不动400  512的内存,请问还有更大的MOS管换吧能不能给小弟一个型号啊谢谢

网友:
55NO3
要么就随便换个内存供电管~
有没有8角的控制IC,有的话也换掉~

网友:
3055一般来说已经够用了~
要大的话试下60N03,70N03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