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184 开机后不能复位

楼主(2008-09-26):
有一块V星ms-7184 给HP代工的,开始能跑码,能进系统,后重启后点不亮。显示代码F2FF.断电后,再接通开机,任然显示F2FF,再断电,短接CMOS跳线,再开机,又开始跑码,能进系统,,查复位针有3.3V电压,PCI-RST有3.3V,请教各位
点不亮

网友:
跑F2是很少见,楼主刷BIOS,换I/O试下。
顺便帮顶,希望飞翔老大能解答一下

网友:
已解决,换了块CPU就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