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正常,上U不行

楼主(2008-09-26):
华硕P4P800-MX,客户拿来说是可以开机不显示,初步检查PCI复位灯常亮,发现是U没供电,换了全套电源IC,再用假负载测试复位灯正常了,负载测试点各电压正常,心中暗喜以为这么简单,又有钱收.放U上去不行,检查U又没供电.以为换上去又击穿了,换假负载又正常了.上U时3180IC除了VID4为0.69VVID3-VID0都为2V以上,PG00D为0V(跑不到电路从哪来),EN有3.3V RT也有4.2V  VCC11.8V.压过U座,换过C2.0和C2.4都不行,想换过U座又没炉子..修不成就算了,如果有结果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12pin 软启动电压是多少?PWRGD是给南桥的。

ADP3180旁边的阻容元件检查一下,实在不行,把MOS管也都换了吧

网友:
CPU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