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两块主板

楼主(2008-09-26):
两块都是845杂牌主板
1、挡C1,洗干净内寸插槽后试机竟好了,但是过几分钟试又不行了,还是显C1,先
    测内存供电,没发现问题,只是电压高了一点点,其他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就换,换什么呢?决定先换供电滤波电容,换后试电OK了。
2、诊断卡没显代码,复位灯常亮,我把CPU供电滤波电容全部拆下,一测都是好的,就又装回去,谁知一上电竟然好了。

网友:
运气真好,二块板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其实本身都是接触不好,不用换电容也可以好

网友:
高手,,,,过过手就好了。。。。哈哈,,,,恭喜~~~~

网友:
我有个板跟你一样的问题,请看这个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7744-1-2.html
停在C1处不动了,内存电压2.78v,这是不是叫稍高了一点点??

网友:
其他不用试一下就知道电容坏吗?高手 诊断卡没显代码,复位灯常亮,我把CPU供电滤波电容全部拆下。。凭什么就拆?

网友:
估计你的板,过不了几天好日子...

老实点去买电容换吧...呵呵

网友:
拆下来,再安回去就好了,真是高手呀, 想不通

网友:
兄弟,要是开店的话依你的做法早晚要喝西北风啦!!做事还是要蹋实一点。别让客户报怨就成了!

网友:
我一般都从大的方面入手,即容易损坏的元件查.比如一块板我一般从电源着手,就算查IC也是先确定它的供电.
如果有不对的,还请指正.

网友:
没显代码,复位灯常亮并没有理由能说明是CPU供电电容的问题~
楼主这样修板就有点靠运气了`因为你要想拆主板上任一元件`你最少得有个理由啊~
总不能见着板就拆电容吧~此非修板大道~
查IC也是先确定它的供电这到是说的对~

网友:
运气真好,二块板都是电容问题---------有同感啊!!

网友:
不知楼主是个什么思路,好像像古代剑客,自创一格

网友:
有创意,大家应该学习一下

网友:
我就是想不通,怎么想到折电容....

网友:
建议里楼主直接把电容换新的 心里好放心

网友:
一般大家都知道,主板电容多出现问题。所以他在找不到问题的时候,就出了灵感。

网友:
楼主真是幸运

网友:
呵呵。除了运气好,没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