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6):
这显示器不通电,检查时发现开关管G极有300V,TEA1507第8脚有300V第一脚有10V 谁能告诉我这显示器究竟是怎么啦~~~~
显示器

网友:
G极都300V了~
短路了~换个管子~还烧就换芯片~

网友:
那些卖假电子元件的商人们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死啊
我买两个7n60a 竟然全是坏的
害我以为我把显示器给弄坏了
今天早上我从别的机上拆下来一个重新装上去结果显示器OK
汗~~~~~~~~~~~
搞死人了

网友:
到质检总局去投诉吧,说不定又把局长给拆了.

网友:
买回来的元件在上机前一定得先测试一下,不然有时候会害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