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内存时不报警,不插报警

楼主(2008-09-26):
主板:柏胜845E6   杂板
其它主件全试过没问题:内存,CPU,显卡,电源。
插上内存的时候就不报警了,不插时就报警内存出错,时钟和内存电压正常,内存换了N条试都不行,刷了BIOS还是一样,有这样经验请教教啊,谢谢```

呵呵,不好意思哈,检测卡修好电脑的时候忘了拿出来,还是客户那里,借了一张,跑到07时发现重启。这不会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诊断卡该有吧,看走什么码。如果连这个也没有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知道量内存电压和时钟
那你有没有检测卡的???

网友:
清一下内存插槽,我就碰到过和你说的一样的,插上不报警也点不亮,不插就报警,清了内存插槽再上内存就好了。当然看一下走什么码就更好找原因了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哈,检测卡修好电脑的时候忘了拿出来,还是客户那里,借了一张,跑到07时发现重启。这不会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看测试卡走码,?
可能要换BIOS 芯片!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哦,,,,,不和的话就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