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复位BR0灯不亮

楼主(2008-09-26):
诊断卡复位,CPU不复位BR0灯不亮,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本身CPU座空焊,烤过以后不空焊了,就是CPU不复位

网友:
BR0有无时钟???
cpu PG 正常吗?CPU不复位,检查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诊断卡有复位,有可能是CPU座子还是不行,或NB有问题,详细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