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台方正FH780-FBLCD

楼主(2008-09-26):
故障为开机屏闪两下后关机保护,
据经验应该是后级整流管击穿。拆开后发现电源后级电容全部鼓包了,用同型号电容换后OK。

网友:
换电容要注意

我也修了那样的机子是宏基的,黑屏,开机无反应,打开一看次级有3个电容鼓包,马上全拆了,呀没注意哪个电容在哪个位置,换新的时候一看几个电容规格不一样,后来查了电路图才给搞好!

网友:
算你运气好。。。。。。。。。。。。。。。。。。。。。。。。。。。。。

网友:
算你运气好。。。。。。。。。。。。。。。。。。。。。。。。。。。。。

丹桂飘香 -6 重复发帖

网友(2009-11-26):
我这里也有一台开机亮一下就灭了  不好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