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显示器高压条烧管解决方法

楼主(2008-09-26):
相信不少的同仁们都修到BenQ液晶显示器没背光的问题,主要现象为:
1、按开机键,指示等一闪既灭
2、按开机键显示LOGO之后就没背光,指示等亮绿灯
此种现象的故障范围就在高压板,BENQ的高压板上有四个三极管C5057特别容易烧坏,烧一对的比较常见,同时另一个MOS管型号为11P06也经常坏。同时换掉这几个元件基本上能解决问题。
也不少的同仁在维修中遇到换了之后,不耐用,多的用几天,少的用两个小时。
包括我在内,C5057我用大功率的13007代换了之后,也只能用上一个小时就发烫,之后就再次损坏。之后,仔细听高压变压器里面发出吱吱想。从其他同型号的拆下变压器装上之后故障就解决
另:大家要注意高压板的供电保险
  判断出了故障,没元件是个烦人人的事情。为了两个管换高压板划不来!下面我提供了一些代换的元件
可代换的型号为:
C5707---C2040、C5706、C5708、D1804、(C8050双)
11P06----DP10P、FU9024、FU9030、J587

网友:
看帖回帖,美德,阿懂?

我辛辛苦苦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我容易么我!

网友:
没有评分的权限,不能给你加分了。
高频变压器常出毛病,这就是这机器的通病。高压板都是由于这个坏的。

网友:
我尝试过用大一点耐压和大一点容量的电容去更换那几个常常坏的电容,C5707就没有那么容易坏!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昨天就修了3台。基本上换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5057我用大功率的13007代换

网友:
这两个管的参数是什么,能发一下吗

网友:
这是BENQ的通病

我修过这样的机器,一般坏C5707都是成对的坏,C5707坏了高压部分的保险几乎都是坏的,换好就行了,还有版主说的变压器有响声,应该是电压过低或过高引起的,坏的我遇到的不多

网友:
其实这个机器只需要注意C5707 和它前面的11P06,还有 C5707中间的那个.22 160V电容虚焊。要想长久的使用就需要把全部的变压器加焊一边就OK

网友:
换件后,整个板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都是明基的通病。但变压器坏的情况很少。但楼主能有这种分享的精神值的在群的每个人学习。

网友:
楼主,好贴,维修经验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变压器漏电引起的啊,通常是烧管,而且更换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损坏,由于高频脉冲电压漏电,很容易击穿场管,建议更高压板

网友:
5707中间的电容也会鼓包的,用手摸一下就能判断

网友:
我也修十来个了,最终还是换高压板省事

网友:
还是直接换高压条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