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到07不停的重启循环

楼主(2008-09-26):
845杂板,用检测卡检测,代码到07不停的重启循环。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先谢了````

网友:
检查内存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

应该检查IO相关电路

一般是IO坏。.也有断线.当然也有串口芯片坏.

还有南桥坏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感觉串口芯片有问题,有点烫烫的。谢谢啦

网友:
好了吗?回个贴子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I/O坏,也不知道楼主好了没?好了就吼一声呀

网友:
哎这种问题我都修过多少了哦!换个IO吧!这是多年的经验!试试吧!不好来找我吧!

网友:
换IO会好么.
我明天也去试试
我那还有个板子和LZ说的情况差不多
最近师傅生病了
自己一个人在铺子上修.
在维修论坛里面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个位

网友:
换之前一定记得先加焊IO~也许就好了~

网友:
可以换一个io试试,一般它容易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
换了IO还不行建议首先刷个BIOS,我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了IO还是不行,一样的情况``

网友:
个人认为是IO问题,修过很多板像这种问题换IO全好了,不知道仁兄运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