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短路问题?

楼主(2008-09-26):
我量1117的2脚和3脚的阻值是0,请问是怎么回事?
问题

网友:
补充:1117为南桥旁边
1117 2脚和3脚都没对地

网友:
LZ
有你问问题的时间,直接将117换几遍都够了
直接换掉吧!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是拆掉量的

网友:
那就直接换上一个好的1117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是拆掉1117 量pcb板2脚和3脚

网友:
查pcb板2脚和3脚所连的电路。

网友:
测板上的VSB3.3对地数阻.把网卡的供电断开

网友:
如果拆下来测,还是短路,那很大的可能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