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开机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9-26):
我是今天下午通过QQ尾号61888的朋友给我注册的会员。在此表示感谢;自己瞎修主板已经快一年了一开始经常遇到板子电压,时钟复位等一切正常就是不能开机。以我估计只要能开机就一切OK,晶振换了。谐振电容也换过但是还是不行,一次我用两根漆包线分别焊接在谐振电容的两端 然后把两根线缠绕在一起2-3圈(改变它的容值)。在开机OK,说明一下两个谐振电容随便一个就可以的 漆包线的长度大约像牙签的长度 太长没用 ,漆包线粗细大体与老娘们缝衣服的线一样就行 材料的来源可以拆废旧电视板子上的小变压器。线圈之类的铜线。焊接的一端记得要刮掉外层漆,如果拧一圈开不了机。就在加上一圈  以此类推,大家不妨试一下, 此方法省事。省力。安全

网友:
有空实验一下

网友:
过去收音机上有一种半可调电容实际就是小瓷管里一根导线,外面就是裸铜线绕在瓷管上并用焊锡连在一起,调整方法就是拆掉一些外面的线。一般这样的电容容量在30pF以下,可以做一次性调整。
主板上的谐振电容一般很小,所以搂主的方法也可以的。原理和半可调电容一样,介质是漆包线上的漆。

网友:
谢谢LZ的经验,马上就去试验试验。 :lol :lol

网友:
张老很厉害..佩服..我又学到了一点点.呵呵

网友:
谐振电容差几PF就能影响起振吗?怀疑中。

网友:
能在讲的详细点吗、 ? 我好像看不太懂哦

网友:
还是关于主板开机的问题

我反复试过了好多次了  只要分开漆包线就无法开机 拧上2-3圈就OK。此法虽然只试过一块主板,但是现在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一切正常。当时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做了个实验结果还真行。前提是主板必须在一切基本正常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此方法。当时的情况是用手一碰谐振电容就可开机。张先生的身影到处可见,且知识渊博是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敬佩啊!张先生万岁!!!!

网友:
呵呵,这种方法我也用过,所谓病急乱投医,不过如果有可能还是要研究出真正的问题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