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的一般判断(原创)新手

楼主(2008-09-26):
又花了很多时间
液晶显示器维修的一般判断
1.显示器整机无电
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
少见的故障是由主板cpu引起的电源不启动,这部分其实原理也比较简单,就是通过键控板到cpu,再通过cpu输出一个控制信号驱动电源变换集成电路工作。
2.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常亮。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视”。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升压变压器和灯管,新机的保护电路和工艺问题比较的多。
3.屏幕亮线或者是暗线
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
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体的排线出了问题.
暗线一般是液晶屏的本体有漏电,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就是给机器判了死刑了,没有维修价值的,因为一块屏的价格太高了,实在要维修要找专业的维修公司维修.一般维修价格是购买新屏的30-40%左右.
4.花屏或者是白屏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如果是屏的驱动电路在主板,那么应该是主板的故障,如果屏的驱动电路在液晶屏上,一般情况下液晶屏就应该换了,维修的风险很大的,一般维修价格是购买新屏的25%左右.
5.偏色故障
  一般可以进入维修调整模式进行调整。若不行则有可能主板有问题.
  6.其它相对少见的故障
干扰: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液晶显示器有可能出现一些干扰,大部分是正常现象,有少数是电路上带来的。
因为,液晶显示器的特殊生产工艺,造成了只有在标准的工作模式下检测到的问题才能够算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