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1。8短 求助

楼主(2008-09-26):
2个1845 屏线接口上方和南桥下方的 2个1845 1。8V相关的电感 MOS管 电容对地短,把短路元器件全拆测也是短。

应该不是负载。还是应该短在前端吧。不知道这样的思路对不对

想烧机 不知道加多少大的F数和A数  高手帮下忙。或者提供下X31的电路图不甚感激

网友:
拿掉有极性电容!!

网友:
既然有短路,最好先不要加电

网友:
用外电源加2V电压,电流调掉3A,看哪里发烫就哪里短路,否则这么多元件你怎么找啊

网友:
看看电容,仔细点啊

网友:
回一楼  电容全拆测过。1。8V就那几快地方。没几个元器件。对比1845的PDF文件。1845的工作电压从保隔过来16V有。就无待机1。8。相关MOS管电容电感全拆掉还是短。找不出短路点在哪了。现在就怕负载短那就麻烦了。

回二楼  机器拿来可能因为忙 直接上了稳压电源(我想客户早就加电测过,无法避免) 待机0。03。触发后一秒内上到0。2 立马掉电。主板保护待机变为0 必须拔掉插头再接才有0。03的电流。

回三楼  要加到3A? 是不是太高了点?

网友:
只要电压不超过2V就不会损坏其他元件,呵呵,基本的道理啊

网友:
加电就行,哪个短了,肯定会冒烟,摘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电压不超过2伏是不有问题的,如你所说负载没有短的话,2伏又烧不出来,就把电压在调高,再摸温度。

网友:
加电就行,哪个短了,肯定会冒烟,摘掉就可以了

楼主试下

网友:
电路版里面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