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8-09-26):
有2个17寸纯平显示器,一台显像管老化了,一台还非常好,可以互换吗,是不是都是通用的,可以的话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应该不可以直接代换的哦!

网友:
可以互换.但最好找像管一样的.比如都是三星像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