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摔了下,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08-09-26):
有个aoc的19寸显示器,摔了一下后,开机一闪一灭的,闪出来就白屏,白屏后有黑了,一直连续的这样,还有:“次次”的声音,我把高压板的4灯拔了,就 没有声音了,我可以把里面的板子拿下来放到17寸的一个液晶上面试吗,同样是4灯的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有可能是把灯管率断了一条,高压保护了!或者振荡变压器有问题,你要用在17寸上面,要看看屏的牌子和屏的供电是否一样,然后就看你原来的板的驱动,能否点亮这个屏了

网友:
直接插上17的灯管试试可以

网友:
摔了的液晶,灯管摔坏的可能性较大.只要屏没有明显异常.直接修了.

网友:
灯管  和  屏的  排线 都应好好检查

网友:
不好说 。。。。最好是详细检查

网友:
灯管坏了,屏线松了。

网友:
灯管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是摔下的就得检查各个接口是不是有松动的

网友:
换灯管试试,也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先白屏后黑屏,灯管很有可能碎了,引起高压保护,黑屏后仔细看下屏幕上有没有很浅的图像(也就是常说的暗屏),如果有且图像正常只是很暗,说明其他部分都没问题,直接换灯管就可以了,如果图像不正常,那就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用通板通用高压条点屏呀!也可以用单灯高压条点单个灯管!

网友:
先用单条高压板测试灯管,
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摔坏的就是灯管,今天刚修好一个,
是三星的
外壳摔破了,灯管碎了2只 换——OK

网友:
我楼上的说得很 具体就那样试 应该很好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好了,
一般都是这样处理

网友:
两个高压板供电电压一样吗?

网友:
换灯管吧!你都听到了吱吱声,那就代表高压板没问题,声音是高压放电发出的,所以说肯定有灯管碎了!

网友:
大家的意见一致,楼主先拆开看灯管碎了没

网友:
还是先拆下灯管看下 。。如果没坏。。那有可能是屏线的原因。。松了。有可能。
还有你再看测试下高压条和驱动板有没损坏。。。我感觉你说的次次声。有可能是你电源板的问题。。有可能是电容爆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摔坏了!仔细检察下!